械手转动到停止时会有晃动,怎样解决呢

楼主(2012-12-15):
械手转动到停止时会有晃动,怎样解决呢。。。

网友:
指数降速

网友:
快速机械手由于惯性比较大,晃动时必然的,增加结构刚度,或者是提前减速

网友:
間隙過大,剛性不足!!

网友:
間隙過大,剛性不足!
快速机械手由于惯性比较大,晃动时必然的,增加结构刚度,或者是提前减速

网友:
電機驅動器能輸出的慣量控制能力須大於負載慣量??

网友:
j晃动是必然的,所以要控制好加减速的时间。

网友: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负载惯量不超过15倍 但晃动严重一定是系统钢性不足或间隙过大。否则就只能从电机加减速方面去控制了

网友(2013-03-25):
应该用减速器吧

网友(2013-04-30):
增加刚性是一方面,减速机的精度也是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负载惯量不能超过电机的15倍,最重要的是控制曲线不能有拐点,除了加减速度是圆滑曲线外,要求加加(或减减)速度曲线也是圆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