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的减振性为什么好?

楼主(2012-12-15):
如题

网友:
低牌号灰口铸铁组织疏松,片状石墨,可以减震。

网友(点评):
比较认可这个说法

网友:
阻尼比大

网友:
就是内部不紧密,能够吸收振动。

网友A:
铸铁用的行业很多,好的冷冲模具模座都是铸铁的,具体啥成分不清楚。铸铁内部结构稳定,材料较软,受力后表明凹陷局部损失整体不变形。所以铸铁适合做机床基座。

网友:
楼上的都是比较正确的。结构较松散,抗压性能较好,因此相对性价比好

网友:
现在知道振动盘的底座材料为什么选用铸铁

网友(2017-04-07):
引用 网友A:
铸铁用的行业很多,好的冷冲模具模座都是铸铁的,具体啥成分不清楚。铸铁内部结构稳定,材料较软,受力后表 ...

那铸铁强度差,不会造成局部开裂么

网友(2017-06-22):
学习了,原来铸铁还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