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分度圆直径选取,请教

楼主(2012-12-15):
设计齿轮时,根据接触疲劳强度算出的分度圆直径d>=34.2,那选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任意选,不一定选34.2?现在选取34.2时后面的不满足要求了。

网友A:
分度圆直径d=mz,应该是先算出模数,再根据齿数定分度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圆直径d=mz,应该是先算出模数,再根据齿数定分度圆直径

刚设计时,先按分度圆直径设计,确定分度圆d1,然后再按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设计,确定模数,然后再最后确定实际的分度圆直径d,我问的是d1是否任意选,只要比你算出来的大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计算出的理论数据时大于等于34.2,不要考虑等于,毕竟只是理论数据,选的稍微大一点时没有坏处的。

网友:
不同的可靠度要求,选取的安全系数不同,对于齿轮我们按设计手册所选取的系数是在齿轮的疲劳极限的失效概率为1%时得到的,可靠度要求高时,安全系数可取大些。理论上得到的d1的最小值是在失效概率在1%时所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