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连杆的做工可以看出中国发动机的技术能力!

楼主(2012-12-16):
前些时间做了一批江阴活塞杆线切割加工!厂家未说发动机型号,看看应该是船舶用大马力发动机的。活塞行程是500MM左右功率在5000马力以上。从活塞杆铸造工艺上看的确是很一般。也不想多说啥?只能说中国发动机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呵呵,楼主展出的东西貌似是“连杆”,也叫“曲轴连杆”,也可以叫活塞杆吗?活塞杆是另外的东西吧,呵呵。

这东西的结合面应该是有齿的,平面结合有点糊弄了,可能想打销子吧,呵呵。是不咋地!
另外,如果是船用大马力发动机的连杆就更不能这样做了。这也太能乱了,连杆传统工艺一般是:连杆本体和连杆上体分开铸造和粗加工的,结合面精加工好后,装成一体再精加工。楼主图上这种做法比较少见:整体铸造后粗加工,切开后,合起来再精加工,这是图省事的办法。会有很多毛病和问题的。呵呵,如果我是买家,打死也不买这样的柴油机!!,害怕!!

补充内容 (2012-12-19 16:06):
抱歉!误导大家了,是锻造的。谢谢张益达大侠指正。我的回复里的铸造应为锻造。已经补充改正,多谢。

网友(点评):
切开再加工,加工后再切开,在私营老板看来都是一样的。 上周在四川就碰到了。

网友(点评):
唉!其实天壤之别,尤其是关键部位,真的马虎不得。工艺的推敲有的也是多少岁月的结晶呀,血汗磊就,呵呵。所以有些事情真的让人欲说还羞呀。有种梦游的感觉了,呵呵。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连杆是分开铸造的!?and连杆是锻件好吧。

网友(点评):
连杆的确是锻造了,已经补充改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展出的东西貌似是“连杆”,也叫“曲轴连杆”,也可以叫活塞杆吗?活塞杆是另外的东西吧,呵呵。 ...

发动机本人不专业!见笑了。

网友:
连杆这东西就是两个孔的精度比较重要。主机厂要求的是零件精度,看的是配件厂的设备。配件厂的设备和工艺是跟产品质量稳定性有关。连杆这个东西有一台精镗能保证位置度和尺寸精度,再一台珩磨能保证粗糙度就行。要求算不上太高。

所以说楼主你发了几张图片我看了看,又没细说别的,那是从哪一点看出工艺一般的?

网友:
很简单,材料不及人家,热处理不及人家,加工不及人家,装配不及人家。。
配套机器不及人家,保养都不及人家,能做出来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