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块的设计

楼主(2012-12-16):
各位前辈,在设计阀块时,已知流量,进油孔的孔径怎么计算啊???谢谢!

网友:
等求高人回答,我也想明白,,

网友A:
根据系统压力得出推荐流速,用流量除以流速得出大致孔径,取整即可。

网友B:
新手学习液压设计得多长时间啊?

网友:
可以先确定进油流速,如5 - 10m/s ,这样可以流量计算出孔的通径,确定内孔通径后就可以选择合适的管接头了,那你的阀块口螺纹就直接管接头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系统压力得出推荐流速,用流量除以流速得出大致孔径,取整即可。

推荐流速是不是就是有的书上说的什么高压系统,中高压系统。。。液压油流动速度???另外根据发动机功率,泵的排量能不能算出流速啊,谢谢!!!

网友C:
我平时设计集成块时孔径与阀的油口大致一样,回油孔略大一些,但从流量角度来看,设计前的计算是必不可少的,如液压缸的有杆腔与无杆腔的面积差现象,如活塞杆伸出时有杆腔油口的流量和活塞回缩时无杆腔油口的流量是不一样的,这里就应该考虑加大阀的通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平时设计集成块时孔径与阀的油口大致一样,回油孔略大一些,但从流量角度来看,设计前的计算是必不可少的,如 ...

是的,应该是理论指导实际,可是理论这方面很缺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学习液压设计得多长时间啊?

看悟性,一般很长。。

网友:
液压手册中自己找,根据系统流量和推荐流速就可以轻松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