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机床附件:车床效率倍增器:6140车床适配的快换刀架一套

楼主(2012-12-16):
这是高级附件,非常规附件,是备选附件,价格挺贵的。

普通车床如何提高效率呢,第一个方案就是快换刀架系统,比原先的四方刀架产生的效益是难以估量的。
因为快换刀架采用丝杠调整刀架的高度差,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刀尖高度定位,再也不用车外圆时做宁底勿高的粗放式定位了,同样镗内控时也不比遵守宁高勿底的原则,有了精密丝杠调整机构,可以把刀尖定位到极其适合的高度,这样的做法显而易见,可以提高车刀的寿命与加工精度,从而提高普车加工效率。
固定座是91X91毫米的,不包括脱出的三角块,60毫米厚,安装孔是下面35毫米,上面20毫米的台阶孔,刀架缺口最大是25毫米的,所以可以装25方条以下的车刀柄,底边厚14毫米,这是套10多年前国营大厂正规工艺流程制造的快换刀架,所以配合面是精磨过的,不是一般常见到的粗磨品,有些小厂或者个人造的省去磨削,就是铣完或者线切割完就了事了。精磨之前要经过整体热处理。快换刀架是一种高级选配件,可以提升刀具寿命,因为可以精确调整刀尖相对车床轴线高度,便利性非一般刀垫片能比,刀尖高度调整好了可以提高车削效率,精度,光洁度,还能减少刀具磨损,但是国内普及率极低,估计百分之一都不到。欧美国家很多干精车的车床刀架往往会采用快换刀架,这套刀架块头比较大,适合国产6140-50车床,不适合家用车床,1100元卖了.我在机床市场几年里也很少见到快换刀架的,这套我好不容易收购来的,仅此一套。错过就没有了。它能产出的效益至少能让你的普车效率提高10%,说倍增器有点过,但是绝对可以说明这个附件是有很大运用价值的。

网友A:
没看出来好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好在哪

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比较可悲的现象了,车工会磨刀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把刀尖定准中心高度你还是缺憾的。世界上那些机械制造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个普车工都会理解这套刀架的妙处,它最大的妙处远不是定高度那么简单,它实际可以做到二维空间定位,所以可以使几把车刀都停在统一的原点(确切的说是原线),数控车床刀具效率高跟它的几把刀使用统一原点有直接关联。普车采用快换刀架后,就可以让几把车刀的原点出于一个点位上。使用这样有统一原点定位的车刀在加工中可以很少中途停车,减少半途中去测量工件的尺寸了。基本上可以节约大量的中途检测工件尺寸的繁琐而又容易出错的低效加工方法,因为更换车刀时重复安装定位精度够高,不会影响加工尺寸。

网友:
听说过就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真能提高效率很多倍。

网友:
有没有图片看一下

网友:
这么小的图,贴出来有什么用

网友:
有大图看看吗?

网友(点评):
到我淘宝店里搜索吧,这个淘宝店里有大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