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他三维软件中导入的模型如何避免其发生特征无法再生的错误

楼主(2012-12-16):
在SolidWorks中打开proe的模型,我选择的是“特征”,但是转换的结果却是有错误的,很多特征无法在生。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发生类似的错误?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由于这两个软件对某些特征的处理方式不同导致,你如果只需要这个实体而不关心具体特征的话,可以先保存为igs,然后在用proe打开,再保存为proe格式就ok了,如果还需要具体特征,那就只能一步步修改错误的特征,其他的没什么办法!

网友A:
软件不同都会那样的  偶尔好点的也会存在破面  要直接转化为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同都会那样的  偶尔好点的也会存在破面  要直接转化为实体

转化为实体后,不就不能对特征进行编辑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化为实体后,不就不能对特征进行编辑了吗?

是的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谢谢你!看来还是以后建模时仔细些吧!

网友(2013-05-12):
会不会是格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