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走椭圆、这走刀轨迹怎么算啊。

楼主(2012-12-16):
比如一个长轴为A短轴为B的椭圆。且长轴在X向上。

这椭圆宏程序该怎么编。我不会算椭圆走刀轨迹啊。

小学狗伤不起啊。

网友:
不太懂,不过我估计能不能变出椭圆要看是什么数控系统。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可以用椭圆的参数方程或曲线方程算轨迹!

网友:
可以用软件生成程序~

网友A:
椭圆参数方程。
X=A/2*cosR1,Y=B/2*cosR1。
R1小于等于360。
以西门子840D为例。
      M61M62M63
      R1=A/2
      R2=B/2
      R3=0
      M3S100F100
      G17G54G90G0Z150
      X0Y0
N1 G41G01X=R1*COS(R3)Y=R2*(R3)D1
     R3=R3+1
     IF R3<=360 GOTO N1
     G40G0X0
     M05M30

网友(点评):
这Y=R2*(R3) 求解。Y不是应该R2*COS(R3)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椭圆参数方程。
X=A/2*cosR1,Y=B/2*cosR1。
R1小于等于360。

哦,不好意思,漏了
M61M62M63
      R1=A/2
      R2=B/2
      R3=0
      M3S100F100
      G17G54G90G0Z150
      X0Y0
N1 G41G01X=R1*COS(R3)Y=R2*SIN(R3)D1
     R3=R3+1
     IF R3<=360 GOTO N1
     G40G0X0
     M05M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漏了
M61M62M63
      R1=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