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6):
先导式减压阀进口压力为P1,把出油口压力为P2,先导阀调定值为Pt。把出油口堵住后,出油口压力为多少?(老师说答案为Pt,但是出油口经过阻尼孔之后才到达先导阀,先导阀压力达到Pt打开,为什么出油口还是Pt,不应该大于Pt吗?为什么经过阻尼孔不减压?)

网友A:
低的只是一瞬间,然后就是同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的只是一瞬间,然后就是同压了

同压的话,阻尼孔前后没有压差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压的话,阻尼孔前后没有压差了吗?

l不赌流通时就可以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