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框架手工怎么打弯

楼主(2012-12-16):
这个框架手工怎么打弯

这个大框架手工怎么打弯?
材料是6mm*10mm 的304不锈钢扁方。
做这框架的折弯机哪有?
各位 望不吝赐教

网友:
先将2折弯边折弯、再用圆弧刀压圆、压圆时将上模加长将中间夹具拆掉便可以了。

网友:
他那个扁方应该是空心方管,折弯机是加工不了的。想弯得好必须做芯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