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第一件的平面车不到,尺寸短了,刀碰不到材料平面

楼主(2012-12-16):
此工件我用子程序一次车3件,但是车第一件的平面车不到,尺寸短了,刀碰不到材料平面,我单段看过大概有1.5mm左右。。。。。。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对刀沒有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沒有对好

我对好刀啦。。。。。。车好3个了,然后从新装夹。。。我搞了个定位。。。。。。装夹后比对刀那位置伸长一点,但还是车不到的。。。。就系平面外面走。。。。。。。。

网友(点评):
你的定位是车之前还是车之后搞的?

网友B:
   你是用G50坐标系的吧,如是G50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编程定位)。解决也很好办,把编程定位弄好就OK了。如果不是G50对刀,那就有可能程序回定位长了。不知这对你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G50坐标系的吧,如是G50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编程定位)。解决也很好办,把编程定位弄好就OK了。如 ...

是g50定位啊。。。。。。。。。。。。。怎样定位呢,求具体方法。。。。。。。。。。。

网友:
加工3件了还短了???

网友:
学习,求高手解答`

网友C:
这好解决,我给你编个程序(只给你编切断,车内外经自己加).
子程序:
O001 T404 M3 S550
G0 X27 Z2
G1 Z-12.6 F 1.5
X25.2 F0.3
X15 F0.04
G0 X27
M5
M9
G0 Z120
T101
G50 W12.9
M99
主程序:
O0002
T101 M3 S1000
M98P03001(调用子程序)
G50 W-38.7
M9
M5
G0 Z150
T101
G0 X20 Z0.2(这下面是用刀定位)
M0
G0 X100 Z150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解决,我给你编个程序(只给你编切断,车内外经自己加).
子程序:
O001 T404 M3 S550

我就不明白g50怎样搞。。。。不知道怎样定位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明白g50怎样搞。。。。不知道怎样定位呢。。。。。。。。。

你就像我给你的程序搞,但是你要把材料伸出来够做3个的(多伸出来3mm到5mm),我给你的程序后面有刀架自动对刀(就是说你在装夹第二次的时候就不用对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像我给你的程序搞,但是你要把材料伸出来够做3个的(多伸出来3mm到5mm),我给你的程序后面有刀架自动 ...

噢噢。。。。。。。。。。。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谢谢你啊,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