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薄板类工件怎么加工,10mm厚度和平行度要求严格,在机用虎钳上装夹,没有工装。

楼主(2012-12-16):
大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注意是铝件

网友:
0.04的平行度,200x300  加工中心不算多难吧

网友:
加工中心 强力吸盘 分块加工

网友:
铝件加工的变形确实让人头疼,不过0.04不算高,我们以前要求是0.015,也可以达到,听说是搞完后,要做自然时效处理个几天,再磨一次

网友:
你还是用旋压机来旋吧

网友:
机加工后 ,磨一下

网友A:
刚问了我的同事,他说铣床直接可以做出来了,0.04不是很高

网友:
省钱的办法是宽刀精刨,呵呵。

多留点量,反复粗刨半精刨几遍,同时工序间振动去应力,最后宽刀精刨两平面。

银子多的话,就随意了。办法很多的。呵呵。

楼主:
吸盘我考虑到工件离开夹具后会产生塑性变形

网友(2015-08-25):
在底面用双面胶粘接

网友:
反过来也可以的,用胶粘,不过要碾平

网友:
虎钳能夹稳吗?夹紧力大了就会变形,夹紧力小了就会抖动,不考虑工装不大好加工啊,留装余量,用压板装夹,再去除余量,

网友:
铣完留1个毫的量,二面对磨

网友:
磨吧!没加工过吕件,一般的其他材料,,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哎,我现在有一个160×1300×18的板子要加工,平行度要0.05。怎么弄?

网友:
没有平面度要求还是好做的,
用虎钳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问了我的同事,他说铣床直接可以做出来了,0.04不是很高

不知道你是什么铣床,不是太好搞吧,温度考虑了吗

网友:
用磨床!四个边用9mm的铁块挡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