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建模出现青色缓冲线

楼主(2012-12-16):
这是怎么回事啊?建模时总有青色的线出现,缓冲好慢导致proe软件有时候无响应,好纠结啊,一开始怀疑电脑显卡问题可是电脑系统重装了好几次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更新显卡驱动,重新下个PROE,换显卡

网友B:
是的  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显卡驱动,重新下个PROE,换显卡

重新驱动了显卡,问题解决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有这样的问题

呵呵,第一次见!

网友(点评):
也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