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丝杠1米长怎么加工不振刀

楼主(2012-12-16):
t型丝杠1米长怎么加工不振刀精确度不能超过0.1MM外径35MM

网友:
三爪跟刀架。。。。。。。。。

网友:
25  5毫米螺距 一米4长 我都不振刀

网友A(2014-11-07):
我们加工的螺杆14毫米螺距7毫米,牙1.5米长。

网友(点评):
能说说怎么加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加工的螺杆14毫米螺距7毫米,牙1.5米长。

旋风铣加工的。

网友:
这个应该算不上难加工

网友:
数控的话用根刀架不太现实的。。。。除非是液压的,可以自动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