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使 机器车(人)碰壁自动转向的装置

楼主(2012-12-17):
现有一个马达驱动的四轮机器车(人) 要求让他在一个 宽3米 长15米的 四周有挡板的跑道行驶 一完成一定任务

现在东西做好了

但是问题是 做的这个机器只能直着跑

求一种机械方式的 装置:在机器从起点直线跑到对面碰壁以后 任意转方向 继续直线行驶 下次碰壁后继续任意转向 行驶(安装位置无所谓 样子无所谓 也可以为这个装置单独假装马达)

大神快现身 大神快现身 大神快现身

万分感谢

另外 这个机器要求是人不能远程控制 不能接触 即机器开始跑了人就不能动了

所以机器必须自己转向。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254&extra=&page=2

网友:
楼主做清洁机器人的吧?这个是很简单的装置,去商场找个地宝看看。

网友(点评):
认同,买一个一看就知道啦!

网友:
小孩子玩的玩具车上早就有了。你去玩具店看看吧

网友(点评):
the same to you

网友(点评):
想起了小时候玩的四驱车,是不是类似四驱车车头的那个转轮?

网友:
参考家庭吸尘机器人:弹簧加行程开关辅助红外传感器。

网友:
用一个电容式的接近开关,控制电机呢

网友:
触头安装在拨叉上,用拨叉驱动转向,用扭簧回正。可以实现机械转向。
安装电子传感器可以实现程序转向。
需要哪种就看你的制作成本了。

网友:
给前头加个挡板,连继电器,撞到墙了,就控制左转或右转90度。
但是不知道能否符合你家机器人完成任务,哈哈

网友:
恐怕还是得用程序。如果用纯机械,很容易导致线路固定,即转来转去总是在同一个路上,某些应用中是不允许的。

网友:
感觉 程序上可以减少不少难度  就好实现了

网友:
游乐场的碰碰车原理应该合适

网友:
四驱玩具车上在车的四角上安一个小导向轮子.

网友:
机械原理教材上讲的轮系一章有类似的转向装置,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小时候玩具  四驱车 就两个导轮

网友:
探索下一个

网友:
漏猪你可以考虑一下采用传感器

网友:
加个传感器。

网友:
有一种小孩玩的电动汽车  下面带转盘的  商场里有卖

网友:
这个纯机械远远不如加个小单片机合算     很简单的电路   很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