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透明膜包装机推包机构可不可以改成气动

楼主(2012-12-17):
三维透明膜包装机推包机构可不可以改成气动

网友:
这个没有接触过,如果位置精度要求不高和速度能达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气动的速度、有效性比较难控制。而且行程固定。不过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个结构。

网友:
什么养的机械,楼主贴个图片

楼主:
原先是凸轮加连杆,想提高速度,现在的机构提速噪音大稳定性差

网友:
你们的三维透明膜包装机能开到多少包?大部份机械也就20-40包,提速和换气缸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先是凸轮加连杆,想提高速度,现在的机构提速噪音大稳定性差

我们的可以包到35包,别人的可以包到50包

网友:
气缸也是有噪音的,凸轮比气动更稳定可靠,速度也高,如果现有的噪音大稳定性差你就要找找原因了,并不一定换了气缸就好使了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不主要的地方才用气动,工况不好时或气动品牌差时就成了易损件了要经常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