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型蔬菜收割机

楼主(2012-12-17):
         感谢原于《无路车》的以下建议:

(叶菜收割机前端剪叶处应设一离地间隙浮动轮,并根原四轮离开呈单独随地形浮动有利于剪叶高度调整,不用剪叶工作时可收起。另外输送带前可设一扶菜叶转动拨杆轮整理剪下的菜叶码放整齐。)

试验中发现环型锯刀的割菜效果并不理想,地形跟踪轮功能有待提高。

网友:
仿形效果不理想是因为仿形轮直径太小,对地形敏感度太强,地软还容易下陷。

网友:
弄两个工作图片看看

网友:
等待下回分解

网友:
环形带锯,带锯工作边可设夹持器,且像剃头推子那样分好多尖,对植物有扶持作用,我曾经考虑用于青贮玉米收获切割方式,请问,是否两边加上分禾器会有帮助?。

网友(点评):
使用分禾器肯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只不过瀚海大侠没有说出切割效果不理想的具体细节,所以是否对路也未可知。

网友(点评):
割刀不是定制地,所以蔬菜的刀口不平,地型轮确实太小.收割效果和问题是田里的菜还没长好. 录象没拍.

网友(点评):
是光刃,可能还没有割断,机具就前进了,结果茬口撕裂不整齐?如果有锯齿与像剃头推子那样分好多尖配合,类似小麦收割机那样割刀结构也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切割效果不好,可以考虑更快的切割速度。个人认为蔬菜的茎较粗,加上外层纤维明显,水分大,快的切割速度会比慢的切割效果好。另外,可以适当考虑打磨一下切割的刃口。

网友:
建议大侠把实际收割过程中的图片尤其是收割效果的图片发上来一张,以便大家更好地为你参谋。

网友:
虽是实验型也长了不少见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有意思  我就是想问 菜那么粗 没有麦子细 车侧边会撞到菜上受阻吗

网友:
嗯,比上一个版本要好多了,加以改进,看起来有开发前途。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哦。

网友:
看的模模糊糊的,对这方面不了解,这东西收什么菜的?

网友:
后轮这么小,不会陷进地里吗?

网友:
请问收的是什么菜

网友:
没有收割效果图啊

网友:
好像菜都是比较贴近地面的喔。。。。。。

网友:
农业设备是最难做的东西了,不是不能实现,而是如何低成本的实现。
最麻烦的是地面的一致性很难保证,纯靠机械很难保证。植物长的地方,高矮,形状千差万别,不能随时适应,浪费就会很严重,菜农不会认可。
地形问题可以在无土栽培中明显改善,植株的不一致也可以改善,也许在这些农场机械化会更有用武之地。
视觉识别系统能解决部分问题,但是视觉系统价格太高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网友:
工作原来不太明白,能否再详细些?

网友:
传送方式能让割下来的菜码放整齐吗?我感觉不会吧。
割的时候你试过带锯反转吗,刃开在背面我感觉要好些

网友(2013-01-24):
仿形可以采用仿形板状机械式传感器,因为仿形用的力量本身就不是很大,所以摩擦力也不是很大的。

网友:
这种估计可以大量收割韭菜,地面上的茎。

网友:
领教了,楼主努力吧。

网友(2013-03-02):
瀚海一沙 ,谢谢你的提示,!可以交个朋友吗?15358596159

网友(2013-08-13):
叶菜有很多品种,性状差别很大,农艺要求区别也大,最好是明确针对哪一种菜,指望通用机型是不可能的。

网友:
再发一个实际使用的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东西做的挺不错,但看不到仔细,不能分析问题!

网友:
如果是收小白菜的,感觉最难的应该是如何去除老叶,黄叶,烂叶,如果不在收割的同时完成,还要事后人工分拣,还不如不用机械直接就人工收割了。

网友(2013-09-12):
哦呀,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