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MoAl如何增加硬度达到600度以上

楼主(2012-12-17):
40CrMoAl如何增加硬度达到600度以上

网友A:
呵呵,楼主说的600度是HB吧?

如果是的话也就相当于HRc60左右,整体硬度上这么高有难度。

如果是表面硬度的话可以考虑渗碳淬火,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说的600度是HB吧?

如果是的话也就相当于HRc60左右,整体硬度上这么高有难度。

能否给我点具体数据

网友:
高频淬火可以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给我点具体数据

呵呵,你要什么具体数据呀?

个人观点:你的材料含碳量貌似不够,只有表面渗碳后,可以淬火得到表面硬度。

问题是你提出来的,问我要什么数据呢?我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要什么具体数据呀?

个人观点:你的材料含碳量貌似不够,只有表面渗碳后,可以淬火得到表面硬 ...

现在40CrMoAl才40度  要是淬火需要达到多少度 淬油还是水

网友:
表面做化学热处理,N,C,NC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要什么具体数据呀?

个人观点:你的材料含碳量貌似不够,只有表面渗碳后,可以淬火得到表面硬 ...

这种材料怎么会含碳量不够呢?渗碳淬火一般都是给含碳量小于0.25%的材料处理的工艺,比如典型的20CrMoTi等。含碳量大于0.25%的材料一般就不适合渗碳了。相近的材料如38CrMoAl就是典型的渗氮钢,应该采用渗氮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