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多年机加了,却被这个产品难住了。一偏心件。。。

楼主(2012-12-17):
请教它的正确加工工艺及夹具。加工设备为6140数控车床。毛坏为锻件。70外加圆和销子客户已经做好。我们只加工偏心轴部分。是量产,一个月500件.请大侠们帮我分析看。

网友A:
批量可以用偏心夹具或者加偏心套,应该可以车出这个偏心轴,偏心多少就加多厚,先画出轮廓再和图纸对比!个人意见

网友B:
用夹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可以用偏心夹具或者加偏心套,应该可以车出这个偏心轴,偏心多少就加多厚,先画出轮廓再和图纸对比!个 ...

关键是轴有点长,车的时候要顶车,尾座上面的夹具要如何去设计才最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夹具可以的

做什么样的夹具呢,这个要顶车的。。。。

网友C:
这活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用临时中心孔了

工件右端预留一定长度,先车出Φ30轴段(夹Φ70外圆,顶右侧端面)。按偏心距要求在两端面上打好中心孔(Φ38偏心轴段的中心),然后上车床两端顶起,用拨盘拨着干吧。呵呵,不过要注意下面三点:

1、偏心距只有4mm,所以Φ70、Φ30轴段的中心孔用完要去掉。以免和Φ38轴段中心孔干涉。

2、两端面的偏心中心孔要干的准确些,有条件的话要在坐标镗用回转工作台干,条件不具备的话,就要做个夹具,钳工干也可以,靠工装保证精度。

3、偏心轴要适当考虑下加点配重,加工过程会舒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用临时中心孔了

工件右端预留一定长度,先车出Φ30轴段(夹Φ70外圆,顶右侧端面) ...

谢谢你,不过70外圆端面不可以钻中心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活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用临时中心孔了

工件右端预留一定长度,先车出Φ30轴段(夹Φ70外圆,顶右侧端面) ...

如果不加偏心轴会震动吗?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偏心,问题也不是太大,不过如果能配重一下,更规范些,安全隐患会小,设备工作状态会好,产品质量也会好些。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不过70外圆端面不可以钻中心孔的。

那也好办:
1、不允许做中心孔的端面,可以端面预留量最后去掉。

2、也可以做个偏心套工装,Φ70端用偏心套装夹,右端用偏心的中心孔顶着。

这活儿不是特别难干的,呵呵。主要是看你的图纸,其实要求并不是太精密的活儿,十多年的经验,你干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好办:
1、不允许做中心孔的端面,可以端面预留量最后去掉。

车30圆的时候也要用顶车的,车38的时候也要用顶车,由于偏心距太小了,两中心孔一钻就相交了,空了。客户只锱了5MM的工艺搭子,不能钻两次中心孔的,所以难办。。。。

网友C:
呵呵,5mm够了,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5mm够了,什么材质?

40CRMO

网友:
引用 楼主:
40CRMO

最简单的办法:中碳钢焊条焊上一块45#的临时中心孔,用完去掉就是了。
呵呵。你有十多年的机加工经验,要自信些,这对你来说真的没神马难度的。

网友(点评):
阁下的方法都可以实现,可是楼主显然对这样的效率感觉很不满意。有点拼凑的感觉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说的是。赞成!反对拼凑。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相当不够啊,两偏心的位置要求呢?看图纸两偏心是在同一位置的。这么小的偏心距用两顶是很不好用的。即使中心孔可以打量又不大,两端的中心孔都打掉多少钱啊。要是位置要求不高,四爪抓三爪搞好偏心距车小头的偏心外圆,打A型的中心孔打小点。伸出工件,尾座上搞个偏心定位圈,车好的偏心外圆插进去保证两偏心距的位置。夹紧卡盘,上顶尖。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可行,楼主觉得呢

网友:
我们厂车连杆颈的时候尾座是活动顶尖.平的一种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加偏心轴会震动吗?

多谢!  安全第一  哈哈

网友:
这个只有工装才方便,打中心孔不太实际。就是要考虑工件上下后工装如何保证同心

楼主:
加工方法是有好几种,总觉得简单点的还是少。想找找捷径。。。。。。

网友:
充分利用定位销,做两个偏心套,先用Φ70的偏心套和定位销加工右端一个偏心中心孔,然后顶车偏心部位,Φ38部位留足余量,然后定长,夹Φ70外圆用Φ30偏心套顶车中间Φ38至尺寸,完成。

网友:
建议做偏心夹具,容易实现。

网友:
做个偏心套工装!

网友:
做个偏心套工装,Φ70端用偏心套装夹,右端用偏心的中心孔顶着。

网友:
建议楼主确定方案后回个贴,供大家分享

网友:
5个米那是什么

楼主:
现在我们的加工方法是前面偏心卡盘夹持,后面尾座偏心套顶加工。各位有好的方法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