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窄V带与同步齿形带的带速问题

楼主(2012-12-17):
以前在设计选型窄V带时记得对于不同形式的皮带都会有关于线速度的要求,即皮带不易超过一定的线速度,个人理解似乎是考虑速度过高引起皮带打滑及动平衡方面的。现在手头设计选用一同步齿形带,在选型样本里没发现有关皮带线速度的要求,不知道是不是同步带可以不考虑带速,望各位指点。

网友:
肯定不是,同布带也有速度限制。

网友:
同步带设计也是要考虑线速度要求的,以前在那本书上见过,很久没用了,有点忘记。楼主可以找一些资料看下。

网友:
同步带

带型确定下,一定带宽下

有极限带速Vmax,对应零功率。

最佳带速Vopt,对应可传递的最大功率。

选型时不可超过极限带速Vmax,最好用到最佳带速Vopt.

网友:
同步带当然有速度要求。。需要资料联系我  14231883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