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平方问题怎么输入

楼主(2012-12-17):
比如说35的平方应该怎么做

网友:
搜狗拼音输入法:平方,就会有²出现

网友:
在输入2后加一个空格,再选择"堆叠"

网友(2014-12-29):
这个属于特殊符号的输入。菜单命令:绘图→文字→多行文字→在文字编辑区内输入35→点击插入符号@→其他→字符映射表。

网友(2017-10-12):
352搜狗输入法搜索平方

网友(2018-01-01):
这个学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