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做成的传动轴,同心度会比较差,何故?

楼主(2012-12-17):
有个疑惑,SUS304做成的传动轴,轴的同心度会比较差,是因为SUS304的韧性比较好?
那为什么在SUS304上钻孔比较难,是因为SUS304表面硬度比较大嘛?

网友:
304还好吧,应该不是很硬那

网友:
先固溶处理下

网友:
304不锈钢韧性较好但切削性不好,容易粘刀,所以不适合机加。

网友(2013-03-17):
我们厂百分八十都是304的料,加工中也没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们也经常用SUS304做轴。没有检测设备,所以不知道它同轴度好不,但是能用,震动也好可以接受。

网友:
sus304加工钻孔打不动是加工表面硬化造成。

网友(2013-04-30):
不锈钢加工性能不好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轴的形状和尺寸,象我们的一般的马达轴支,因为比较细长,所以都用SUS303, 方便加工保证公差

网友:
防腐蚀较好

网友:
还好吧8 O# R2 i# {5 {/ J*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