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搜索跟踪,请教

楼主(2012-12-17):
请教各位大侠有接触过焊缝搜索跟踪的吗

近来接了一个土方车厢板机器人自动焊 的项目,由于板件制造误差较大,示教不可行,有朋友 介绍说用焊缝搜索跟踪,联系了两个厂家,一个说没有问题,大体是示教时做焊缝搜索,在焊时对通过传感器测量对焊件的误差做修正,大体可以修正20MM左右的误差,有没有了解或应用过该技术的朋友出来说一下,效果好何。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实际焊接的复杂程度了,路径变化大,曲折的,板厚变化大的都不好玩,

英国人用激光扫描,先扫一个路径,计算、规划以后,告诉焊枪,

长焊缝,跑直线的,用一个锥形辊子作导向轮,机械跟踪,效果也还可以,

厚板的,激光跟踪有困难的,用激光扫路径,用超声波测深,规划以后,告诉焊枪,

世界上有许多模式,都可以用,主要取决于有多少银子与要实现的目的,

我做过特厚板的,人家对银子不考虑,这就比较好玩,这类东西,只有限制银子,效果就不会好了

网友(点评):
见识了,我搞过视觉捕捉的,但都是小东西。

网友(点评):
大侠随口几句,就说出了一个方案的精要之处,着实让人佩服。

楼主:
谢谢大侠,

这个是3,4毫米的钢板焊接,焊接主要是三维的直缝,相当于呈网格状的,焊缝较多,以短焊缝为主,这里不方便发图片。

这个方案是加拿大的产品,和您说的大体相近,仅是先示教 一下,很省心。

英国的那个还没回复,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的模式。

总之,有大侠的回复我就不担心了。

网友:
英国那个挺贵的,大线就可以用,小的可能不行,便宜不了,米国也买英国的,也不便宜,

你用多滚轮带多枪吧,每个楔形滚轮跟踪一个焊缝,效率还可以,想准确的话,对面加一个监测轮,路径跑偏了的话,那个轮子可以反映出来,我用激光扫描监视那个轮子,精度可以,没有问题,

这类东西,想好了就随便玩,以你玩这些的经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把生意拿下,肯定可以成功的,

网友(点评):
这个合同己经签了,只是合同方案与我现在讲的不一样,实施由我来,原方案不是我做的,也行不通,这个是用六轴机器人吊挂在2轴龙门架上焊接,焊接区比较大,大约3X5米的样子

网友(点评):
方案及甲方没有提多枪的事,只做一把枪的,效率不是很高。

网友(点评):
您说的,多滚轮带多枪,每个楔形滚轮跟踪一个焊缝的我还没有什么概念,不知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两个焊接体一定有一个结合缝,用一个楔形滚轮跟踪这个缝,把路径给焊枪,这就是机械跟踪,最简单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简便易行,谢谢大侠。

网友:
以前听说过这种项目,觉得很难,这次学习了有收获。

网友:
以前用过焊50多万的焊缝跟踪系统,效果不好。用来三维焊接,因为跟踪系统结构与焊接工件位置常常有干涉,并不好用。客户最后不用这个功能了

网友(点评):
焊缝跟踪系统常由于所选传感器的可达性受影响,焊缝位置检出通常也就够用了,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水平。

网友:
6轴机器人倒挂,3*5米没问题
板厚 3~4毫米,电弧跟踪比较难,4毫米应该可以了,3毫米可能不行。。。
用激光跟踪吧,传感器15万左右。。。。
有需要,联系我吧。hky119@163.com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网友(点评):
兄弟在哪里,Q我吧

网友A(2013-06-26):
真正做跟踪好的全球只有三家。一个跟踪头加一套系统,30W。伤不起。

网友(点评):
我找了两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做跟踪好的全球只有三家。一个跟踪头加一套系统,30W。伤不起。

全球能真正做好的,有市场的就两家,现在出了有第三家,前阵子在我们这边试用过,效果挺好,就是太贵了。国内有很多做,但是功能还是比较一般的。

网友(2013-07-27):
焊缝的形式不复杂的话可以采用接触传感来寻找焊缝的起始点,中途的焊接路径可以采用电弧跟踪来进行补偿。这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具体需要根据工件焊缝的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
寻点与电弧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