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比例低压溢流阀、减压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7):
     上图为大金液压产品,比例低压溢流阀、比例低压减压阀,有几个问题不清楚,请帮忙解答下,谢谢!

    1. 对于比例低压溢流阀,是先导型电磁比例溢流阀,一个特点是,在远程控制口X入口后,有个调速阀,不知道这个调速阀起什么作用。

    2.对于比例低压溢流阀,在使用说明中,有这么一点,“针对远程控制口X的,必须设定先导压力,设定外部先导压力时,应比最高调节压力高出1MPa以上使用”,这句话怎么理解,一般远程控制口X的调压范围不是一般要小于主阀调压值的吗?难道这里的X不是远程控制口。  这个阀的参数有下面数据,供参考:1)压力调整范围  最小值到16MPa,最大使用压力21MPa,为什么还有个最大使用压力,这里是怎么理解的?

   3. 对于比例低压减压阀,是一款先导级由减压进口供油的减压阀,如上图。在使用说明中,也有这么一点“一次侧主管路与二次侧减压管路压差在1MPA以上可得到良好的减压性能”,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是一次侧主管路与二次侧减压管路。在阀的基本参数中,也有最大使用压力25MPA,压力调节范围 最小值到16MPA  ,同时,在性能曲线中,都是给出在一次压力25MPA的情况下,绘制出的二次压力与流量的启闭特性曲线,压力下降特性曲线等,这个一次压力、二次压力是指啥?

望解答,谢谢!

网友A:
那个不是调速阀,是个阻尼孔。没有箭头,就表示不可调。阻尼孔的作用就是减少冲击,稳定流量。
外控使用时,该阀上的先导阀要比外控最高压力高,否则会有影响。这条应该是翻译不清。
一次是阀前,二次是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调速阀,是个阻尼孔。没有箭头,就表示不可调。阻尼孔的作用就是减少冲击,稳定流量。
外控使用时 ...

补充,这两个阀上还有两点说明:对于比例溢流阀,具有常开型、内置式外部外部先导流量调节阀的构造,可进行低压压力控制。。对于比例低压阀,具有常闭型、由阀的一次侧向内置式流量调整阀提供先导流量的构造。

楼主:
顶下,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
试着理解一下,不知道是否理解对了。
调速阀的位置应该是在溢流阀后,执行件前,它的作用调整流量大小,控制执行件速度。
一解释为溢流阀最高先导压力应比系统可调压力高10kg是不是更容易理解    二、阀本身因材料、结构设计等,设计有压力使用范围
自古真相在2#。

楼主:
谢谢2楼和4楼的回复,这个问题我后来仔细琢磨下,应该是2楼所述。那个应该是阻尼孔,不是调速阀。至于2楼说的,“外控使用时,该阀上的先导阀要比外控最高压力高,否则会有影响”,这句话翻译不清,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么理解的,因为远控口K一般设置在系统最大调节压力之下,那么远控口设置一个远程溢流阀之后,系统溢流被这个远程溢流阀决定了,由于这里有个阻尼孔,阻尼孔必然带来压降,所以远程控制的先导阀控制压力要高于最高调节阀,否则使用时达不到所需的调节阀。希望我的理解对大家有点帮助。也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1.不是阻尼孔,而是调速阀,实际是一个小阀套和小阀芯组合成的可变节流口+阻尼孔形成的小型调速阀,为先导阀提供稳定流量
2.是指去掉调速阀的内部供油,改成外部供油的先导结构时候,要提供比调定压力还要高1MPa的压力源,不然达不到调节要求
3.这个1MPa的压差是为了保证1中提到的调速阀始终工作在调速状态,而不是节流状态

楼主(2013-01-24):
谢谢楼上的回答,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