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人关节结构,请教

楼主(2012-12-17):
    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关节很多是伺服电机通过谐波减速器带动下一个传动,但是大家能说说其具体结构吗?。。。就是电机和谐波减速器是如何安装的,,,怎么和本体固定?。。。构件的位置等等。。。最好有关节的装配图。呵呵。。。希望大家都说说哈。。。真心求助啊。

网友A:
用过ABB,KUKA,安川,松下的,但都是应用,也有他们的3D图,但没有装配图,看不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ABB,KUKA,安川,松下的,但都是应用,也有他们的3D图,但没有装配图,看不出什么。

你用过了。。。没看里面的结构吗?,,,大概说说。。。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上次做了个蜗轮蜗杆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B:
大的法兰固定,小的法兰也就是转动部份接下一个关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法兰固定,小的法兰也就是转动部份接下一个关节

谢谢。。。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2013-02-26):
谢谢,我正想看看这个安装方式

网友:
楼主把谐波三大件的传动原理理解了,如何固定也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还有其他部分的3D图和照片吗,多贴几张吧。

网友:
看看谐波减速器的样本,上面有你要的图

网友:
看Harmonic drive LLC的样本,英文的,很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