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O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2-12-17):
一种端面垫片,应该是非金属材料,图上看应该是做隔圈使用,有一定的止推作用。 网上查不到,忘大侠告知。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承室里面调间隙的红钢片

网友B:
木看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承室里面调间隙的红钢片

不是的,用在带滑动轴承的轮子的两端,以前我一般用聚四氟乙烯做这个垫圈。第一次看到MCO这样的材料。网上还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看到图啊

不用看图,很简单的结构,一个轮子,带滑动轴承,中间穿一根轴,轮子两端装垫圈,就是这个材料,用于和支座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