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我想用AMESIM仿真,老有问题

楼主(2012-12-17):
我的回路是这样的,是简图,其中比例溢流阀和比例调速阀分别控制系统的压力和流量,图没问题。我想用AMESIM仿真,流量改变时看压力变化,压力改变时,看流量变化,但是仿真老有问题。

1、溢流阀无法控制系统压力,要么不工作,要么全部溢流。
2、液压缸会一个恒定负载,自己可以改。
3、系统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那溢流阀怎么设定初值,才能调整系统压力。
4、比例阀带反馈
5、泵为恒压,
请指点

网友A:
原理图要改成溢流阀放在泵和节流阀之间。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调速阀阀本来就是定差减压阀和节流阀并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要改成溢流阀放在泵和节流阀之间。

但是德国给的液压图纸上就是这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调速阀阀本来就是定差减压阀和节流阀并在一起的。

但是德国给的液压图纸上就是这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德国给的液压图纸上就是这么画的

我还以为你自己画的图。
原图要是没错就是你简化错了。
要用比例溢流阀控制压力、节流阀控制流量那么该溢流阀应该连在恒压泵的变量机构上就可以了。你找力士乐的泵的样本有类似的案例。

网友:
有用这个的高手吗,可以提供一些资料呢,有没有用这个分析气路的呢?

网友:
求液压仿真软件

网友:
如果液压缸是恒定的恒力负载,溢流阀的确是那样工作: 要么顶不动全溢流,要么顶得动负载全关闭。没有错的,只是你的化简模型和实际不吻合而已

网友(2018-06-12):
这个建模很简单的。

网友:
2楼有道理,原理看不太懂,如何加载可以具体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