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 机械手刀库换刀, 初学有点小晕

楼主(2012-12-17):
我以前是干三菱的 现在刚接触发那科有点晕  那我就说下我遇到的问题
机械手换刀我知道是 系统中有一张刀具表。它有两栏。一栏是刀套号,一栏是对应刀套号的当前程序刀号。假如我们编一个三把刀具的加工程序,刀具的放置起始是1号刀套装T1(1号刀),2号刀套装T2,3号刀套装T3,我们知道当主轴上T1在加工时,T2刀即准备好,换刀后,T1换进2号刀套,同理,在T3加工时,T2就装在3号刀套里。一个循环后,前一把刀具就安装到后一把刀具的刀套里。
这样的话 刀具表就乱了 1号位有可能对的3号刀  要是同一种活还行 要是我换一种活的话刀又得重排  刀具表乱了我就不知道怎么上了   求指点一下

网友A:
你不能按刀套编程。刀号是刀号,刀套是刀套。不管你几号刀放在几号刀套上,系统会记住的。你不用考虑刀套的。

网友(点评):
以前用的是斗笠的 直接撞进主轴换刀 不会变的 刚接触机械手 感觉有点晕

网友:
2楼大侠有理,T1永远是T1不管在哪个刀套,除非你改刀具参数

网友:
对的   按照你的刀具号编程。给你个参考比如1号刀    你备注多大铣刀    开粗还是走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按刀套编程。刀号是刀号,刀套是刀套。不管你几号刀放在几号刀套上,系统会记住的。你不用考虑刀套的 ...

大侠 那您的意思是我  要换活的话  用MDI 找出T1 2 3个刀位置然后依次装上?每次都得这样吗?

网友(点评):
看上一把刀,如果不知道是几号刀,你就看刀套号,在MDI里输入P多少号,让后按刀库正转或反转,发那科我不清楚,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那您的意思是我  要换活的话  用MDI 找出T1 2 3个刀位置然后依次装上?每次都得这样吗?

装刀的时候,要装几号刀就直接调几号刀装进去。只要主轴上的刀号对的,你就不用管它自己放在什么刀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按刀套编程。刀号是刀号,刀套是刀套。不管你几号刀放在几号刀套上,系统会记住的。你不用考虑刀套的 ...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