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族表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如何将液压缸按照缸径、轴径、行程区分。
我现在可以解决出来不同缸径与轴径在同一行程下的3D模型制作,但是仅限于相同的行程。现在我想做一个模型,要求如下:
在普通模型里选择缸径与轴径,在选择过后,再输入一个 "行程值",然后模型会自动生成我所需要的文件。
请问该怎么做呢?(所有零件中有活塞杆、钢管、固定柱与行程值有关系,并且同一个装配体中,此三种零件中的行程值必须相同)

今天因为之前回答了一个问题,结果被骂了。但是我很高兴,说明论坛中的高手果真好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了,忘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帮忙顶下咯

网友A:
这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PROE自带的程序功能,一种就是用这个族表了

网友(点评):
因为缸径与轴径的分类虽然多但是还是有限的,我可以在族表中选择,但是行程却是任意的,我要怎么做才能在不更改单个模型的情况下,在装配体中更改行程值来控制任意行程的油缸的模型产生呢!

网友(点评):
proe最重要的是关系,你可以在程序里面指定这个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PROE自带的程序功能,一种就是用这个族表了

整个模型中用的关系用了很多,就是想不出来在这里怎样实现。

楼主(2013-01-16):
如果有做类似零部件的,能来指点一下么,或者讨论一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