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偏差

楼主(2012-12-17):
请教大家一个螺纹偏差问题,M1200的螺纹孔,螺纹偏差在哪查,标准上没这么大的 我查不到,有大神知道吗?如果6级公差数值是多少呢?谢谢指教

网友:
my god,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大个头的螺纹

网友:
这么大的螺纹,导程会是多大啊!

网友A:
我擦,M1200啊
这已经不叫大螺纹了
应该叫巨螺纹

楼主:
大活塞杆,连接法兰的   整台机器估计有2 3千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M1200啊 这已经不叫大螺纹了 应该叫巨螺纹

哈哈

网友:
LZ,你们这么大的螺纹,加工方法能说一下嘛!

网友:
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大个头的螺纹

网友:
LZ这么大的螺纹用手来拧吗?这么大的我也没查到,建议你参考M120和M12的公差比例,再定M1200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