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循环铰孔十个孔,9个正常,只有一个偏大0.2

楼主(2012-12-17):
加工中心循环铰孔十个孔,9个正常,只有一个偏大0.2
         而且不是每件都有,今天做了四十件,出现两件这样的

网友A:
是加工铝合金吗?是HSK刀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工铝合金吗?是HSK刀柄吗?

加工铸铁,有同事说是铁屑造成的,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什么刀柄?什么机床?

楼主:
BT30刀柄   mv-510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工铸铁,有同事说是铁屑造成的,你觉得呢

mv-510 钻攻中心
    BT30刀柄

网友:
观察超差的那个孔内壁和其余9个孔有什么区别,看看有无明显刀痕、砂眼之类的。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呀,LZ看看给个回复

网友:
现看看孔的光洁度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就说明是钻底孔时已经超差,铰刀不可能较大0.2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积屑瘤造成的,还有就是必须要有打中心孔。

网友:
底孔超差可能性较大

网友:
铰刀不可能较大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