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将图形从一张图纸复制到另一张图纸中

楼主(2012-12-17):
CAD怎么将图形从一张图纸复制到另一张图纸中

网友:
ctrl+c    CTRL+V

网友:
老天,钢接触CAD?

网友:
就给你在windows里面用复制粘贴一样

网友:
ctrl+c    CTRL+V,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很简单,CTRL+C  ,  CTRL+V   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C=copy, V=move 就是拷贝+移动。很多软件都适用此命令!

网友(2014-12-29):
先框选(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移动)需要复制粘贴的对象→ctri+c→切换到需要粘贴的页面→ctrl+v。即可

网友:
和操作文档一样,原档里框选需要复制的图档然后“ctrl+c”,在新的图档里“ctrl+v”,好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2015-10-11):
学习了,$ q' ?1 t8 B6 F9 H

网友(2015-11-19):
同一张图中用命令co,不同图用系统快捷键ctrl+c和ctrl+v

网友(2016-06-06):
这样产生了一些问题,就是标注的样式都变了,改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