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慢走丝,加工孔时为什么总是Y轴正方向偏了10丝左右

楼主(2012-12-17):
在给滑块做孔,经检测后,孔的坐标Y+偏了10丝左右,已经不止一次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很可能是Y轴丝杠的问题,间隙是否合理?

网友:
机床的补偿参数需要重新测定,修正参数。

网友:
以前是不是撞过机头啊?搞不好你把机器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Y轴丝杠的问题,间隙是否合理?

用的是宏程序,而且别人做就没问题,我一做就偏,还都一个方向,又找不到原因,垂直没找好会不会偏那么多啊

楼主:
我那大多做的是孔,有好的做孔程序吗,我那用的宏程序耗时太大了,接痕还很大

网友(2013-03-31):
别人做是用你的这太机床吗?

网友(2013-05-11):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Y轴丝杠的问题,间隙是否合理?

丝杠间隙没这么大的

网友(2013-08-31):
螺丝固定好了没有?连接丝杠的。

网友(2017-12-15):
好吧,我 是来涨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