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标准弹簧

楼主(2012-12-17):
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在工程图中标注弹簧尺寸的,比如弹簧外径、钢丝直径,还有怎么给弹簧添加中心线,因为在工程图中标注弹簧尺寸根本就捕捉不到线,急待解决,谢谢!!!

网友A:
标不到的在技术要求里面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不到的在技术要求里面说明

就只能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能这样啊?

嗯啊,我就这样标的,线径大小,大圆直径和小圆直径,以及弹簧力,都标清楚

网友B:
投一个弹簧径向的俯视图,然后过中心线做剖视图。在剖视图上标注簧丝线径、节距、节圆、总长等
旋向、圈数弹簧力写在技术要求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一个弹簧径向的俯视图,然后过中心线做剖视图。在剖视图上标注簧丝线径、节距、节圆、总长等
旋向、圈数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