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暖气出水口那里接个管子,管子通到床海绵下边

楼主(2012-12-18):
[求助]暖气片/出水口/利用/diy/暖床

昨天晚上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暖气温度低了,把我冻醒了。

一怒之下想把出水口那里接个管子,管子通到床海绵下边,想了一个小时也没想出来行不行。

有没有高人能帮忙想个方案。

网友:
人家是搞地暖,楼主是想搞床暖啊!
想法是好的,也能达到取暖效果,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床电褥子!

网友(点评):
电褥子有是有,我用它会上火,嘴里都是泡,太不爽了

网友(点评):
我家也北方的睡炕。

网友:
楼主可以在上水管加以变径三通出来,接一抗压耐热软管,将软管盘在床上,然后将回水接到暖气的回水管上《回水管同样加变径三通》。

网友(点评):
却是这种方案最好,但是装3通,我这里找不到闸,压力应该不小吧,担心水漫金山啊。

网友:
还是直接买一个电暖气吧

网友(点评):
辐射上火

网友:
你用暖气一样会让你上火,这玩意功率比电褥子大多了,躺久了就要成木乃伊了

网友(点评):
是啊 还是得改设备

网友:
别直接烤熟了,哈哈。

网友:
会不会有湿气?

网友:
想法很好  需要耐热的水管,建议水管细点,分布稀疏,不然就太热了

网友:
能把你冻醒说明人家根本就没烧,就是把你泡水里也没用。
还是多盖床被吧

网友:
这个不是好玩的,暖气的压力不小,要是高层那就更大了,不是专业的最好别弄。即使接上,晚上暖气要是热了,那也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