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怎么用solidworks出二维,autocad修改的

楼主(2012-12-18):
感觉要修改的地方很多。solidworks有没有自定义标题栏功能?

网友A:
另存即可。

网友:
自己多研究研究吧,你说的功能是有的.

网友(点评):
单位有自己的图框,标题栏,和图层样式。现在也是这么改,总感觉有点费事。

网友:
三维生成二维,另存为CAD,用CAD打开就能修改了,随便怎么改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即可。

单位有自己的图框,标题栏,和图层样式。现在也是这么改,总感觉有点费事。

网友:
用不着在autocad里面修改,直接在SW工程图里也可以修改

网友:
图框画一个不难,我就是CAD用的不怎么样。

网友:
另存为CAD,然后再去标注修改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有自己的图框,标题栏,和图层样式。现在也是这么改,总感觉有点费事。

按照单位的格式做个工程图模板,每次出工程图的时候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在SW的工程图中画好需要的图框,然后另存为默认的模版,以后再打开就都是这样的图框了!SW出图比CAD方便多了。

网友B:
为什么还要用CAD出二维,你知道SW工程图有多强大吗,这样完全失去了三维的优势,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要用CAD出二维,你知道SW工程图有多强大吗,这样完全失去了三维的优势,何必呢

还有就是solidworks的图会跟着三维的改变而改变,有没有打开后提示是否改变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solidworks的图会跟着三维的改变而改变,有没有打开后提示是否改变的功能

保存时会有提示,三维和二维一致不是很好吗,只要用会了,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别人想要你转成CAD出,你都不愿意了!

网友(2013-10-01):
直接用solidworks 画工程图,简单方便,自己做个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