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筒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2-12-18):
目前知道的液压缸筒加工方法有:绗磨,滚压两种。希望从事液压缸筒加工的社友门谈谈。
1、两种加工方法加工出来的缸筒的精度如何。
2、加工效率如何。
3、设备的投入。
4、刀具及损耗情况。

网友:
对这个一直很好奇,没见过加工啥的,问做工程机械的兄弟得到的答案是:俺们的液压缸买小松的...
顶一个,坐等大侠授课

网友:
LZ说的两种加工方法正好我们公司都有,设备一台是美国善能的卧式深孔绗磨机,一台是日本爱特克的缸筒刮削滚光机。这两种机器我们是搭配着使用的,缸径小于250的用滚光,大于250的我们就绗磨。
1、精度方面:个人觉得滚光机的精度相对统一性比较高,也就是说你只要把磨头的尺寸调整好了,那加工出来的东西可能第1个和第20个都是同样的尺寸,精度是很高的,而且表面粗糙度也优于绗磨的。绗磨的话由于绗磨油石在加工中是不断磨损的,所以他的尺寸也只能靠你不断的测量去控制,如果测量准的话精度也是很高的。区别就是滚光机一下就直接加工到位了中间没有任何测量,而绗磨的话需要人工不断测量来控制。
2、效率那就不用说了,滚光机直径120MM长度1000MM的管子正常速度一天8小时可以加工50根左右,绗磨的话可能最多就10根吧。
3、设备投入以我们公司算的话大概是5:1,当然这两台设备的加工能力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换成同一个档次的绗磨机可能比值还会高点。
4、刀具损耗的话肯定是绗磨机高了,因为油石本来就在绗磨中不断磨损掉,但这两种磨头的初始价值不在一个档次的,滚光机的磨头进口的一个大概十几万,国产的也要几万,购买机器时候只标配一个;绗磨机的磨头购买机器时已经配齐了所以后面消耗的只有油石。

网友(点评):
还想请教一下,两种加工方式的加工量都是多少哪。

网友(点评):
你是指加工时前道工序留的余量吗? 这个应该没有特殊要求吧,我们滚光和绗磨一般都是0.5~1MM的余量

网友(点评):
0.5到1MM的余量太大了

网友(点评):
嗯,一般都是0.5MM 当然越少越好,加工效率越高,但对滚光机来说无所谓的

网友:
缸筒加工还有一种:推(拉)镗滚挤一次成型加工方法,不需要留加工余量,直接用无缝钢管加工。粗糙度可以达到镜面,表面硬度也比较高。

网友:
液压缸内圆磨,直径180以上的,我这有设备可以做一下,属于第三种方式吧,超声波表面锻打处理,有兴趣看一下我的QQ空间1617361066

网友(2013-05-22):
论坛里有一篇帖子 很详细的说了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