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计数求助

楼主(2012-12-18):
紧急求助,单车辐条,长度165mm,哪位有办法做到自动计数排列?

网友:
这个零件的自动排列和计数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零件的特征比较有特点。

楼主:
楼上威武,愿闻其详

网友:
一个办法是用三段链,先摊平了,再把速度拉开,用光电计数器就可以了,

再一个办法是用‘类棘轮点算机’你找点瑞典的资料看看吧,就是把要点算的东西一个一个用‘类棘轮’过一遍,这是50年前的东西了,现在还可以用,但结构要你自己设计了,技术简单,做好也要功夫了,有耐心就没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点拔,先充下电

楼主:
要是没有那个弯头,就好处理了

楼主:
求高手支招啊

网友:
称重不知道符合你要求不?东西做出来后,一根根的落到称里面。到一定数目的重量就报警。

楼主:
称重可能不大合适的,这个是要求数目不能有差错的,每包三十二支一支也不能少,而且速度上也要求每分钟三十包左右

网友:
用机械自动排列、计数,难度在排列,计数倒是不难但是一个都不能差,确实有相当的难度。速度不成问题,只要能够造出设备,多做几台就行了。三四十年前,圆珠笔芯的生产,每分钟可以产大约140支,排列方案可以借鉴,对于辐条有拐弯,的排列,要通过实验来定,可能要试验多次才行。估计每分钟120-150支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计时器采用机械式的速度稍慢但是非常可靠,很少受到外界干扰,建议采用。刮脸刀片的生产速度大约150片/分,自动包装机,十分可靠,要包两层纸,折角,点胶、计数,还要检查如果纸包内没有刀片,是被会自动将其挑出来。这些成熟的技术都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