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加工的参数表,看不太懂

楼主(2012-12-18):
需要加工的图纸上有一个关于齿加工的参数表,看不太懂,有哪位高手帮忙翻译一下,感谢!

INVOLUTE SPLINE DATA:
TYPE OF FIT--------------FLAT ROOT SIDE FIT EXTERANL
NUMBER OF TEECH ----------110
PITCH----------16/32
PRESSURE ANGLE----------3
BASE DIAMETER---------------5.9539 REF
PITCH DIAMETER---------6.875 REF
MAJOR DIAMETER---------6.9375/6.9155
FORM DIAMETER---------6.8019
FORM CLARANCE (RADIAL) ---------0.007
MINOR DIAMTER---------6.771
CIRCULAR TOOTH THICKNESS CLASS---------5
MAX. EFECTIVE ---------0.0982
MIN. ACUTAL---------0.0937
MAX. ACURAL---------0.0956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A:
是一个双径节齿轮,等晚上下班时间帮看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双径节齿轮,等晚上下班时间帮看一下参数。

太感谢了!

网友A:
渐开线花键参数:
齿数Z=110齿
径节P=16/32
压力角30度

基圆直径5.9539
节圆直径6.875
齿顶圆直径6.9375/6.9155
渐开线起始圆直径6.8019

网友(点评):
醉翁亭的人喝了酒也不糊涂,咱没文化看不懂,元帅您真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花键参数:
齿数Z=110齿
径节P=16/32

太感谢了,那后面这几项是什么意思呀,请高手指点一下吧

FORM CLARANCE (RADIAL) ---------0.007
MINOR DIAMTER---------6.771
CIRCULAR TOOTH THICKNESS CLASS---------5
MAX. EFECTIVE ---------0.0982
MIN. ACUTAL---------0.0937
MAX. ACURAL---------0.0956

楼主:
CIRCULAR TOOTH THICKNESS
    CLASS---------5

    MAX. EFECTIVE ---------0.0982

    MIN. ACUTAL---------0.0937

    MAX. ACURAL---------0.0956

楼主:
上面的这几个参数好像都是说的是齿厚度吧

楼主:
双径节齿轮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这种齿轮或花键是短齿制的,齿顶圆以小的那个数字代入计算,分度圆,基圆是以大的那个参数代入计算。这样的齿轮的齿形看起来是齿顶很短,齿根很肥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