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加工此类工件的厂家

楼主(2012-12-18):
 像这类内部带有流道的工件怎么加工

网友A:
内部结构要求高不高的?
组装的方式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结构要求高不高的?
组装的方式是否可以

尺寸精度要求不高,最好是能一次性制作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把图纸给我看看,QQ2506411876,我是上海

网友B:
什么材质?中间管路走什么?有没有压力?呵呵。
感觉像是个水冷套,或者散热或者取暖。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再多点信息。只这样说的话,貌似不太困难。

网友:
看这个图,令我想起液压泵,液压泵里面有很多油道,但这里的管道还更加多,更加复杂,去找找做液压泵的厂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中间管路走什么?有没有压力?呵呵。
感觉像是个水冷套,或者散热或者取暖。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再 ...

材料用钛合金的,里面的流道是用来冷却用的,力学性能要求不高,主要是内部的管路不知道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中间管路走什么?有没有压力?呵呵。
感觉像是个水冷套,或者散热或者取暖。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再 ...

尺寸大概就底面为直径80的圆,高50,管道直径2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尺寸大概就底面为直径80的圆,高50,管道直径2mm

钛合金的材料没有实际用过,给你提供个思路吧,是否可行我也没把握:

内部管路加工可能比较困难:

1、楼上老屈提出的分体组装是个办法,不过适合管路压力比较小的情况。

2、你还可以考虑铸造的办法,把管路铸进零件里,呵呵。一可以考虑直接做管路形状的砂芯,二也可以用钛合金管先做好管路,中间填充湿树脂砂,充当芯子,再铸造。

先声明,这办法钛合金的我没试过,紫铜材料的,类似的东西,我这么干过。

(管路直径只有2mm,直接用紫铜丝做芯子行不行?紫铜熔点1080,钛合金1676,紫铜丝外面刷镀上耐高温的涂层,铸造完毕后,如果管路不通,还可以加热到1200左右,吹出铜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的材料没有实际用过,给你提供个思路吧,是否可行我也没把握:

内部管路加工可能比较困难:

好的,谢谢

网友C:
可以采用3d金属打印技术做,这个技术做这类产品很有优势,一次成型。

网友(点评):
这么先进的技术都用上了,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你可以看看这个,呵呵:http://wuxizazhi.cnki.net/Search/ZGGX200820047.html钛合金熔模精密铸造技术分析
分享到:     推荐

1熔模铸造技术概述熔模铸造也称失蜡铸造,它是用可熔性一次模料和一次型使得铸件成形的铸造方法。采用该方法生产的铸件,表面粗糙度低,尺寸精确,因此,亦称为熔模精密铸造。同其它铸造方法和零件成形方法相比较,熔模铸造有以下基本特点:铸件尺寸精确、表面粗糙度低;可铸造形状复杂的铸件;不受合金材料的限制;可以提高金属材料的利用率;生产灵活性高、适应性强。经过二三十年的新工艺技术发展,熔模铸件的合金材料除普通碳钢、合金钢、高温合金、铝合金、铜合金外,钛及钛合金,钛铝间金属化合物的精铸件也相继出现,而且向薄壁、复杂和整体化方面发展。钛合金为最难于精铸成形的工业金属因为钛的熔点高、化学活性大,在熔融状态下能与几乎所有的物质起反应,因而大大增加了熔炼金属和型壳制备的困难,使得铸造钛合金的发展及应用长期落后于变型钛合金[1]。本文对于利用钛合金熔模精密铸造中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总结。2钛合金熔模精铸造型材料用于钛合金铸造的造型材料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1)与熔融钛合金接触不发生化学反应,具有较高的化学惰性;2)在熔融钛合金的高温作用下不软塌、不碎裂,具有较高的耐火度和抗热冲击性能:......(本文共计2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3d金属打印技术做,这个技术做这类产品很有优势,一次成型。

3d打印?这是什么技术

网友:
先用低熔点材料做出流道然后用粉末压制成型,成型后经过烧结得到零件。

网友:
铸造材料的熔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