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两头螺距不一样,请教

楼主(2012-12-18):
螺距外34*1.5的螺纹  转速1200  材料A30  起头的螺纹螺距小 里头大  所以拧不进去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床子转速还没上来就车了,导致头部螺距不对。你在上一步结束时提前把转速升到你车螺纹时的转速(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床子转速还没上来就车了,导致头部螺距不对。你在上一步结束时提前把转速升到你车螺纹时的转速(1200)。

观察了下 车螺纹是 主轴转速有十几转的变动 好像不是稳定在5转内  难道是机床的问题了!

网友:
螺纹起刀距离工件太近了吧

网友:
转速太高,编码器和机床响应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