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卧铣上装过这样的刀具吗?

楼主(2012-12-18):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厂有一种产品上面要加工一直槽,打算在卧铣上装个200的圆锯铣刀。有那位师傅这样的用个吗?

楼主:
铣床的型号是XA6132

网友:
请问一下锯片铣刀厚度是多少,如果薄了,D200的直径有些大啊,当然铣床安装这样的刀具是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就是锯片铣刀吧。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还有什么没理解的吗?

楼主:
刀具厚度是12mm,不是高速钢,是上合金刀片的。不过刀具人内孔直径有50mm,没有这么大的刀杆。

网友(点评):
没有刀杆,可以加套。最好使用三面刃圆盘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厚度是12mm,不是高速钢,是上合金刀片的。不过刀具人内孔直径有50mm,没有这么大的刀杆。

三面错齿刀可以,刀杆可以自己做,上面带销子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