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能不能加工?

楼主(2012-12-18):
  大侠帮我看看啊  急!谢谢

网友A:
尺寸真心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真心看不清、。。

发个附件给你看看

网友B:
对上方圆柱管道没有圆柱度要求吗?

网友C:
什么材质啊

网友D:
可以加工,工艺取决于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上方圆柱管道没有圆柱度要求吗?

有的,上面还要套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质啊

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工,工艺取决于数量。

材料是白钢,我只要一个单件

网友C:
那你就试着干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试着干一个呗

因为我是在学校,要出去找厂加工,我现在不知道我这图纸拿出去能不能加工,没有实际经验。所以来请教各位

网友E:
中间圆管太长了,孔不好加工,精度不容易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圆管太长了,孔不好加工,精度不容易保证

恩,我也是这样想。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F:
关键是这个零件时用在什么地方的,如果可以的话用焊接件真简单的,不能焊接的话用大料,先做中间的 小孔,然后车低下的圆,掉头车圆柱,这样做浪费材料和加工时间,不过一件的话到真无所谓,最好是用焊接件

网友(点评):
材料是白钢的

网友:
大虾真多,同意6楼。“工艺取决于数量。”  一颗嘛,就不用问了,自己搞搞就行了。普车数控都能做。

网友:
可以加工,你觉得难点在哪呢,楼主

网友:
不锈钢是不是现在叫白钢了,这是哪里的叫法,以前把高速钢叫白钢

网友:
还有把不锈钢叫成白钢的吗?真心没听过,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铸造啊

网友(2013-01-21):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这样想。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个内孔有什么要求?用铸造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网友:
一个东西我用牙咬也咬出来了,多的话就要排工艺了,

网友:
穿心轴加工可以试一试,外圆可以一刀过

网友:
白钢是不是说高速钢啊

网友:
这东西太费料了用整根棒料的话,可以用这样工序;锻造-粗车外型-精车大端外圆-夹大端外圆钻孔,车小端外圆-夹大端定总长,钻镗沉孔-铣床打孔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这个零件时用在什么地方的,如果可以的话用焊接件真简单的,不能焊接的话用大料,先做中间的 小孔,然 ...

工艺基本就这样了 如果量大 可以先热镦出毛培来 这样料就省了

网友:
做开孔器吗?
只一个做出来的可能性很低的,除非你自己做热处理

网友:
这个零件的工艺性也太差了,能否分体啊?

网友:
一件的话 按两体式加工 粗加工完后留余量 加工出工艺接头 焊接后再精车到位。

网友:
用6140车床及摇臂铣床就能加工的差不多了 不算精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