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力矩怎么计算 ?请教

楼主(2012-12-18):
电机:1400r/min
速比:i=1.714
片铣刀直径:40mm
齿数:60
宽度:3mm
最大切削深度:2mm
请问切削力矩怎么计算
如果需要另外的参数,我也可以提供
或者给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技术公式也行
多谢

网友A:
主轴转速1400/i=816.8 r/nin?

还少一个进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转速1400/i=816.8 r/nin?

还少一个进给速度~

6秒钟进1mm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切削一个准确的小量,所以进给很慢。

网友A:
进给速度很小
不知道材料
按照碳钢给计算了下:
切削力:8.6N 左右

进给速度 1mm/6s  10mm/min则每齿进给量:10/816.8/60=0.0002mm

则F=238*2^0.9*0.0002^0.8*40^-1.1*3^1.1*816.8^-0.1*60*9.8=8.53N
此为三面刃铣刀 铣削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速度很小
不知道材料
按照碳钢给计算了下:

能计算出具体的力矩吗?
另外,我采用的是普通的片铣刀,能麻烦我该用什么公式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计算出具体的力矩吗?
另外,我采用的是普通的片铣刀,能麻烦我该用什么公式好吗?{:soso_e183: ...

那你的就是高速钢刀片?
可以参照下,

有了力了 不就有力矩了么 呵呵
我前面算的是按硬质合金刀具算的

这个自己计算下

网友(2014-12-14):
有金刚石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