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软件UG的应用,请教

楼主(2012-12-18):
请问有哪位专家知道:UG软件能否在装配图上直接修改零件图?如果可以,该怎样改呢?小弟感谢大家的耐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直接选中要修改的零件,然后右击选择,转为工作部件就可以了

好的,这个明白了,谢谢您!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假如我想根据装配图的零件A来对另一个零件B进行定位,从而修改零件B,我应该怎样做才能选中零件A的线条呢?例如下图,我想在零件B上按照零件A的尺寸来钻两个孔,应该如何操作呢?感激不尽!

网友:
我看不出来你的零件B是哪一个,但是你可以将你要改的东西选中,然后选择链接,可以连接为曲线,也可以实体,片体都行啊。如果修改的多的话。可以将全部导出为XT档。然后新建一个部件。再倒入你已经导出的XT档。可以加我QQ:811864162验证码:204158

网友(点评):
零件B是灰色的板,谢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
可以使用wave功能。将一个零件的某个相关联的特征复制到另一个零件。

网友:
你说的是装配体时间的相互数据使用,其实很简单的,想用孔的话,直接在草图投影,提取曲线,就可以用了,当然这些数据是非关联的,需要你约束下。
UG中可以实体变装配体,装配体变实体,来回切换的

网友:
方法很多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