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设备上粗/精加工灰铁,选用什么材质的刀片?

楼主(2012-12-18):
请各位大侠指点 数控设备上粗/精加工 灰铁 选用什么材质的刀片
谁有数控刀具方面的资料 请分享一下  QQ 936951478

网友A:
yg8手磨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精钢吧

精钢 是什么材质哦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yg8手磨刀,挺好。

YG8 属于常规的焊接刀片 牌号   但数控的我就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yg6x,,,,,,,,,,,,,,,,,

YG6X 属于精加工常规的焊接刀片 牌号   但我是想要 数控刀具 牌号的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这种产品,一直用的都是YG6X。

网友:
你的问题写的就如你的ID一样,让人难以回答。

网友D:
数控设备多了 去  你家用的什么车  铣  还是 -------

网友:
机加刀的话我今天看了下,不过不大懂,你看看有没有用
VNMG160404UC5115
VNMG3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设备多了 去  你家用的什么车  铣  还是 -------

我们单位现在转型 生产摇臂钻  所以 车 铣 刨 等 都大多是灰铁

网友:
数控刀片的话就YBD152系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现在转型 生产摇臂钻  所以 车 铣 刨 等 都大多是灰铁

刨一般的用焊接车刀吧YG8  YG8N 等,数车 可以用三菱的UC5115 材质的 型号自己选,,铣 普通的4160511 的机加刀片就行啊 材质YG8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