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的设计。会设计齿轮,但齿条怎么设计?

楼主(2012-12-18):
齿轮齿条机构, 齿轮会设计,但齿条怎么个整法?  求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没设计过  就现在感觉应该就是按齿轮上齿的要求走吧   模数  长度  变位什么的就不清楚了 一算就出来了吧  话说工作之后接触最多的就是钢结构  这些基本知识都忘差不多了   不过感觉真的到用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吧 设计手册什么的翻一下基本上想要的都有啊  这样对不?  求高人指点

网友:
自己翻手册,真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