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带折弯问题

楼主(2012-12-18):
各位社友:

              我有个客户的产品是宽度为10-70MM,厚度<1MM的不锈钢钢带,要在槽体里面进行化学镀镍的处理,由于场地有限,想出来给的建议是如图在槽体中走过:
             我有2 个疑问,请帮忙解答,有点弄不清楚了
                1.  产品是经过热处理了,硬度在600,像这样绕弯方式处理方式,镀镍(单边3UM)后对应力有改变吗,意思是对后面的冲压加工有没影响
                 2. 走这种自滚轮的方式,对产品的摩擦会有多大?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帮忙指教下,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你好。
先回答问题:1、镀镍后应力有所改变,2、摩擦力是有的,要通过计算,相关的计算可以查查资料。
这个厚度<1mm ,应该很容易实现,但是图中的结构我认为有点不合理,方向改变几次应该避免。我有个初步想法,见图:

网友:
弯曲次数太多,镀层后表面光度可能有差异列

网友A:
计算一下钢带运行速度和镀层的关系,满足要求,槽体尽可能的短,像2楼同学的布置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钢带运行速度和镀层的关系,满足要求,槽体尽可能的短,像2楼同学的布置就很好

谢谢您的认可。
我是这样考虑的:尽可能地减少弯曲次数,这样可以增加疲劳强度。还有就是 槽的深度尽可能地小,这样可以增大弯曲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