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户外的显示屏结构,大家多给点意见

楼主(2012-12-18):
用SW做的,大家多提点意见

网友:
你这个画的忒简单了,我03年做了一个,显示面积100平米的,总价500万,那个东西假如今天还在的话,你到廊坊那里可以看到,

是单屏的,进口模块的,光空调就用了一堆,打了10根桩子,两个砼承台,其它是钢结构的,

你这个,风道不好布置,空调放上面非常重的,是一个机房,有几吨,

网友(点评):
用风扇下抽上排可以吧,跟电脑里的强排风扇似的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这个也要散热?

网友:
在加几条与水平成30度角的斜拉,在你画的绿水平支柱上面,不然的话是承受不住的!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为什么是30°呢?

网友:
这个 可以去立交边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