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惯性矩”概念的求助

楼主(2012-12-18):
我发现我还是无法彻底理解惯性矩的概念,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惯性矩是一个物理量,通常被用作描述一个物体抵抗扭动,扭转的能力。惯性矩的国际单位为(m^4)。
面积元素dA与其至z轴或y轴距离平方的乘积y^2dA或z^2dA,分别称为该面积元素对于z轴或y轴的惯性矩或截面二次轴矩。
  对Z轴的惯性矩:IZ=∫Ay^2dA
对Y轴的惯性矩:
  Iy=∫Az^2dA
  截面对任意一对互相垂直轴的惯性矩之和,等于截面对该二轴交点的极惯性矩。
  极惯性矩常用计算公式:Ip=∫Aρ^2dA
  矩形对于中线(垂直于h边的中轴线)的惯性矩:b*h^3/12
  三角形:b*h^3/36
  圆形对于圆心的惯性矩:π*d^4/64
  环形对于圆心的惯性矩:π*D^4*(1-α^4)/64;α=d/D
  d^4表示d的4次方。
  需要明确因为坐标系不同计算公式也不尽相同。
结构构件惯性矩Ix
  结构设计和计算过程中,构件惯性矩Ix为截面各微元面积与各微元至与X轴线平行或重合的中和轴距离二次方乘积的积分。主要用来计算弯矩作用下绕X轴的截面抗弯刚度。
结构构件惯性矩Iy
  结构设计和计算过程中,构件惯性矩Iy为截面各微元面积与各微元至与Y轴线平行或重合的中和轴距离二次方乘积的积分。主要用来计算弯矩作用下绕Y轴的截面抗弯刚度。

网友:
可以把惯性矩理解成截面转动惯量,因为英文就是这么写的,area moment of inertia
转动惯量是moment of inertia
惯性力矩是Moment of Inertia,两个字母大写。

网友:
建筑方面用的多一点吧。我看到过的就是有个公式,求一个量,里面包括惯性矩,对于形状固定图形,惯性矩也是固定的。其他量也是选定参数。那么所求的量就解出来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2013-03-01):
材料力学中抗弯截面系数与惯性矩正相关